[求助] cannot find the design ‘DW02_mult_3_stage’ in the WROK

楼主(2015-07-24):
RTL代码中出现调用DW02_mult_3_stage, 在DC安装目录下找到了DW02_mult_3_stage,有这个lib,而且将路径放到serach_path下了,为什么还会报警告cannot find the design ‘DW02_mult_3_stage’ in the  WROK 求大神指教,本人初学DC 纯新手啊 跪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大神们顶起来啊       这个问题困扰我了好几天 求解答啊    跪求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designware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设置下面的库
  set_app_var synthetic_library dc/libraries/syn/dw_foundation.sldb

单纯设置一个search_path应该是没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仍然报warning啊,求大神指教,我在我隐藏文件设置了您给的命令,还是不好使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路径按照你的DC安装路径修改了吗?确认下dc启动时dw_foundation.sldb是否载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隐藏文件下设置了,又在dc_shell命令行下也设置了,虽然没显示1 但是感觉是读进去了。  在后面的log中也load它了,不过还是报那个warnning。。。。。。 不知道是为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esto compil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Loading db file '/home/soc_test/ss/libraries/syn/dw_foundation.sldb'
Elaborated 1 design.
Current design is now 'Mon'.
Information: Building the design 'dsp_0000'. (HDL-193)
这是其中的log, 这应该是表名读进去dw_foundation.sldb了吧。
但是后面还报
Presto compil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rmation: Building the design 'DW02_mult_3_stage' instantiated from design 'dsp_0000' with
    the parameters "16,16". (HDL-193)
Warning: Cannot find the design 'DW02_mult_3_stage' in the library 'WORK'. (LBR-1)
Warning: Design 'Mon' has '4' unresolved references.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use the "link" command. (UID-341)
Current design is 'Mon'.
这是为何啊,求指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库里面没有DW02_mult_3_stag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  我用report_design_lib如下显示
dc_shell> report_design_lib
****************************************
Report : hdl libraries
Version: J-2014.09-SP1
Date   : Fri Jul 24 17:14:33 2015
****************************************
Contents of current design libraries
   CCSC (/home/soc_test/ss/packages/ccsc/lib)
      This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y valid design units.
   CD (/home/soc_test/ss/packages/CD/lib)
Error: The library 'CD' is mapped to the directory '/home/soc_test/ss/packages/CD/lib', which is not readable. (LBR-2)
   COMDISCO_MVL9 (/home/soc_test/ss/packages/comdisco/lib)
Error: The library 'COMDISCO_MVL9' is mapped to the directory '/home/soc_test/ss/packages/comdisco/lib', which is not readable. (LBR-2)
   DEFAULT (/home/soc_test/desktop/dc/work)
   WORK (/home/soc_test/desktop/dc/work)
      architecture    :  m     Mon(verilog)
      architecture    :  m     dsp_0000(verilog)
      architecture    :  m     dsp_0001(verilog)
      architecture    :  m     dsp_fffe(verilog)
      architecture    :  m     dsp_ffff(verilog)
   DW01 (/home/soc_test/ss/dw/dw01/lib)

楼主:
回复 楼主:

    后面还有DW02 DW03等等很多  我就不全复制了。 我有个疑问 为什么我的WORK里只有那四个我读入的网表 而DW02是自己单独的一个库呢。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看了下,可能是大小写的问题,应该是写为“DW02_MULT_3_ST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我将RTL里面的小写改成了大写,还是报warning
Presto compil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rmation: Building the design 'DW02_MULT_3_STAGE' instantiated from design 'dsp_0000' with
    the parameters "16,16". (HDL-193)
Warning: Cannot find the design 'DW02_MULT_3_STAGE' in the library 'WORK'. (LBR-1)
Warning: Design 'Mon' has '4' unresolved references.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use the "link" command. (UID-341)
Current design is 'Mon'.
我发现个问题, 就是它只在 library 'WORK'里找DW02_MULT_3_STAGE,但是我用report_desgin_lib中,
DEFAULT (/home/soc_test/desktop/dc/work)
   WORK (/home/soc_test/desktop/dc/work)
      architecture    :  m     Mon(verilog)
      architecture    :  m     dsp_0000(verilog)
      architecture    :  m     dsp_0001(verilog)
      architecture    :  m     dsp_fffe(verilog)
      architecture    :  m     dsp_ffff(verilog)
   DW01 (/home/soc_test/ss/dw/dw01/lib)
DW02 (/home/soc_test/ss/dw/dw01/lib)
entity        : p n    DW02_BOOTH
      architecture    :  mn d  DW02_BOOTH(STR)
      package        :   n    DW02_COMPONENTS
      entity        : p n    DW02_MAC
      architecture    :  mn    DW02_MAC(VERIF)
      entity        : p n    DW02_MULT
      architecture    :  mn d  DW02_MULT(CSA)
      architecture    :   n    DW02_MULT(VERIF)
      entity        : p n    DW02_MULTP
      architecture    :   n d  DW02_MULTP(NBW)
      architecture    :  mn d  DW02_MULTP(WALL)
      entity        : p n    DW02_MULT_2_STAGE
      architecture    :  mn d  DW02_MULT_2_STAGE(STR)
      entity        : p n    DW02_MULT_3_STAGE
      architecture    :  mn d  DW02_MULT_3_STAGE(STR)
      entity        : p n    DW02_MULT_4_STAGE
      architecture    :  mn d  DW02_MULT_4_STAGE(STR)
从上面报告中可以看出,DW02_MULT_3_STAGE是在DW02中,而不在WORK中,所以会报那个warning,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解决啦  谢谢大侠帮助哈。

网友(2019-12-11):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解决啦  谢谢大侠帮助哈。

请问你怎末解决的呀,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0-06-20):
老哥,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啊,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2022-08-18):
你怎么解决的啊?讲讲帮助后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