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电压问题!!

楼主(2015-07-24):
我要产生输出一个3V的电压,因此VDD必须大于3V,我假如把3.5V或者5V的电源电压加在180库的mos管子上会不会有影响?

听他们说那些管子都是工作在2v或者1.8V下的,电压升高会不会把mos管子烧坏?

网友:
可能会烧坏。

网友:
180nm的一般工作电压为1.8V ,最高可能就2V。如果加3V或者5V会被击穿啊

器件一定要工作和安全的电压范围内

网友:
一般.18的库也会有3.3V的管子,用那个应该可以

网友:
直接查你用的PDK啊,里面会详细告诉你每个管子的最大承受电压和电流的。

网友:
应该是会坏掉的,楼主查看一下PDK中application note 这个文档  里面对各个器件都有详细说明  如果超过了规定的极限参数 肯定会坏掉另外,产生超过VDD的电压是很容易的  用电荷泵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问一下,电荷泵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调用3.3V的管子,加上3.5v电压不会烧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个是不是就不会烧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应该不会,3.3V的管子哪有那么脆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调用3.3V的管子,加上3.5v电压不会烧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3.3V的管子加3.6V的电压一般不会烧,5V电压的话把栅长给大点,估计短期没事。。寿命肯定短。。

网友:
通常元件只能耐額定電壓的10%..這是原廠保固..都是建議不要超過...你可以用電路方式避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