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ise ucf基本时序约束问题

楼主(2015-07-24):
请问下offset in after和before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和dc的max min一样,一个check setup一个check hold?

楼主:
好像一般都是offset in before/out after
然后用valid去check hold 为什么呢?

网友:
问题来源于PCB板输入时钟和数据的不一致。需要调整时钟或者数据相对位置,符合FPGA内部时钟数据采集的建立/保持关系。  如果PCB布线到位,不用关心这些。如果PCB布线长度严重出问题,FPGA尽量调整时间偏移,如果还不行,只能降低数据速率。 去年遇到过  150MHz 40-bit 数据进FPGA,始终出问题,降低时钟为74.5MHz,通过。 PCB布线长度问题导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