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已解决】ICC LAB2在import design时失败

楼主(2015-07-24):
用ICC 2010版本的LAB在学习使用ICC(因此是很新的菜鸟),Create Library之后,按照guide指导去import design(verilog文件),提示:

icc_shell> import_designs -format verilog -top RISC_CHIP -cel RISC_CHIP {/root/eda/ICC_Lab/lab1_data_setup/design_data/RISC_CHIP.v}

*****  Verilog HDL translation! *****

*****    Start Pass 1 *****

*****  Pass 1 Complete *****
Elapsed =    0:00:00, CPU =    0:00:00

*****  Verilog HDL translation! *****

*****    Start Pass 2 *****
Error: Module 'ad01d0' is not defined.  (MWNL-297)
Error: Verilog parser cannot parse the /root/eda/ICC_Lab/lab1_data_setup/design_data/RISC_CHIP.v source file. (MWNL-047)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0

而同样的代码,我用Design Compiler却可以compile成功,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MWNL-297

NAME

MWNL-297 (Error) Module '%s' is not defined.

DESCRIPTION

This error message occurs when the specified module is not defined either in the Verilog source file(s) or as a FRAM view in reference libraries.

WHAT NEXT

If you want the tool to continue with undefined module, you can specify option "-allow_undefined_module" or option "-dirty_netlist", then a CEL will be created for the undefined module and read_verilog will continue. However, if the missing module is not what you intended, check the Verilog source file(s) and make sure all modules are either defined or exist in the reference libraries.

网友:
所以,你dc能link的原因是dc不需要物理信息。
MWNL-297的意思是物理库信息缺失

暂时的解决方法是:
If you want the tool to continue with undefined module, you can specify option "-allow_undefined_module" or option "-dirty_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刚才在网上搜索了一遍,应该是reference library不对。我仔细看了,都加了reference library.

LAB上提示用的ICC版本是2010.10
而我自己安装的是2010.03
难道是版本问题?2010.03不能正确refer to LAB中提供的reference library ?

楼主:
printvar mw_reference_library    返回的是空字符串
用set_mw_lib_reference命令设置了,但是,好像没有起作用,还是空的。

难道是这个原因?

楼主:
终于搞定了,主要原因是mw_lib下有一些文件名字被修改了,主要涉及FRAM目录和CEL目录,在Linux下,文件名应该是诸如pc3b01:1这样的格式,被改成的pc3b01_1         导致ICC在加载reference lib的时候没有成功。原因是在windows下解压.gz包,文件名中含有的冒号被windows系统用下划线自动替换了。

合理的做法是在linux下解压.gz的包,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要看reference library是否被正确指定了,可以用
report_mw_lib -mw_reference_library 这个命令查看。似乎mw_reference_library这个变量不起作用。

网友:
赞一个,你很能钻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惭愧,也是看了网友的解决方法,搜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主,原来是这个原因

楼主(2015-09-10):
later, when copy MW_LIB(has been uncompressed) to a FAT32 usb disk   under linux system , the file name also is changed from pc3b01:1 to pc3b01_1 !!!!

It seems the FAT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filename including : .

网友(2017-03-16):
我在redhat6.0的环境下解压还是下划线...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原始的包有问题,楼主可以分享一份能用的2010的ICC_lab给我么?(网盘链接也可以)
2116768812@qq.com

网友(2017-07-21):
可以进入mw_lib里面挨个批量替换,用rename命令
rename _ : *

网友B:
问题主要是出在ref/mw_chip/下面的参考库的名称
把你用到的参考库里面的FRAM中的文件的下划线都用冒号替换掉就可以了
比如lab1用到的io,sc和ram16*128三个库,你就三个mw文件夹下面的FRAM中的文件都rename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9-07-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刚才在网上搜索了一遍,应该是reference library不对。我仔细看了,都加了ref ...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FRAM CELL文件夹里都是 1 2 3这样命名的文件都加了reference library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主要是出在ref/mw_chip/下面的参考库的名称
把你用到的参考库里面的FRAM中的文件的下划线都用冒号替换 ...

您好 我的FRAM文件夹下都是 1 2 3 4这样命名的文件 还是出现了DFFX1_HVT is not defined这样的问题。。。。

FRAM文件夹

FRAM文件夹

网友:
名字的原因

网友(2019-08-22):
感谢楼主分享,换了一个lab问题解决了。。。。困扰了我很久了,,对于一个初学者,差点放弃了

网友(2020-12-18):
谢谢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的解决办法对我有用。

网友(2021-01-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惭愧,也是看了网友的解决方法,搜到的。

我的文件名是没有:和下划线的为啥还是不行

网友(2024-12-19):
太牛了,我根本都想不到原因竟然是windows和linux解压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2025-08-31):
作为一个新手,这个问题卡了我一个礼拜了!!虽然我是ICC2,但是跟楼主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太感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