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DV求组,如何去做

楼主(2015-07-24):
之前做了几次JDV,就大概看看Layer有没有错,算法对不对~但最近他tapeout的案子多,JDV一下好多颗,脑子都看乱了~有没有方法,把不零运算的层次自动算出来的?还有这个JDV怎么去做,重点看什么~

网友:
呵呵,你们对的真细。我们就对下层次是否都有,有时间玩就看看孔的比例对不对(不作要求的)。

网友A:
我一般会根据F提供的Operation Table写一个Calibre File,生成的数据对照做JDV

网友:
其实没啥看的,  fab通常在mask上犯的错误很少,  不看jdv, tapeout  芯片回来没问题的情况也很多,

网友:
通常會用command file補齊布林運算的部分.
JDV會看layer內容是否一致.layer bias是否正確.
因為被mask廠陷害很多次了

网友:
JDV?什么鬼?

网友:
回复 网友B:

    Job view

网友:
还是要看的,虽然很少出错,可是终究还是碰到过,竟然少出了一层。。。
层次和数据名称以及相关logo信息确认下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2018-11-28):
首先看看是不是自己的gds,再看看方向对不对,这两个基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其次看看MASK对不对,主要看有没有多层次跟少层次,这一步比较费时间
有些运算出来的层次得看看是不是跟mask table上一致
还有就是有些工艺是要shrink的,有没有shrink
然后看看划片槽大小是不是自己要求的,划片槽中加的dummy是否按自己的要求加的
有些工艺直接把处理过的gds发过来给你看,这样就方便多了
F出错的概率很小,但是如果出错了可能会耽搁几个月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每块mask的运算图形是否跟你理解的一样,不一样的就要注意了,毕竟制版厂有时候会出错的,随随便便检查一下有可能会出大问题的。JDV是最后一道程序,必须严格把关。

网友D(2021-06-01):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会根据F提供的Operation Table写一个Calibre File,生成的数据对照做JDV

请问这个calibre怎么写呀,我最近在研究,摸不着头脑,请问你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calibre怎么写呀,我最近在研究,摸不着头脑,请问你有相关资料吗
...

你可以看看Calibre drc的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