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hipscope强制触发也没有波形呢?

楼主(2015-07-24):
如题,而且也设置的同步时钟!

网友:
回复 楼主:

截个图?触发时钟没接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肯定是接了,我稍微改了下时序约束就不能触发了,时序约束中加了VALID查hold,有没有可能是下载线连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还是截个图比较好……

网友:
没有波形,那是报了什么信息?

网友:
程序就没运行起来把

网友:
可能是程序没有跑起来,需要你仔细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