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eam out gds不导出所有label能实现吗?

楼主(2015-07-24):
stream out gds不导出所有label能实现吗?谢谢!就是我们自己打的pin信息(既有drawing,也有text层),不想导出,试了下convert pin to ignore 选项,工具ic616。没成功。第一次发话题,希望能发成功。

网友:
试试看不选 Convert TextDisplay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好像不行。多谢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笨办法,搜索全部label,选择,删除,然后导出gds

楼主:
嗯,是个能实现的方法,就是麻烦点。本以为Cadence有option选项,那就方便了。

网友:
明明是自己design不好,打label的时候为啥用了drawing layer, 还要说tool 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批评的是,我也没说tool不好,只是经常tool能给我们想不到的惊喜。还有,digital cell是drawing标识的。

网友:
如果是专门的label层比如金属txt层,可以通过mapping file去掉。数字digital cell里是drawing 标识的?比如encounter在导出gds时也有一个mapping文件,那个mapping文件可以控制的更细致,比如可以分开对M1的pin,net,fill等导出不同的层,这样可以控制label在导出时不用drawing层而用txt层。

网友:
自己写一个mapping file,内容里写自己要导出的layer,不想要的layer就不写入这个文件里边了,如你提到的所有lable用到的layer,导出gds的时候load这个mapping file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abe是哪一层,就在提取时将对应的gds层次删除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