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的IP

楼主(2015-07-24):
请问,Xilinx的FPGA中有没有能实现这种功能的IP:类似于PLL,但输入参考时钟仅用来做相位参考,即便输入时钟没有信号,也有输出时钟。也就是说,该IP用来产生与输入信号相同相位的时钟,但输入信号不连续输入的情况下,输出时钟仍能保持之前的频率和相位。

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这相当于FPGA内部能够产生时钟,但是我做了几年FPGA,还是第一次听说你的这个问题。单片机还想听过内部可以产生一个很不稳定很慢的时钟,以作低功耗只用。FPGA还没听过类似的时钟。期待大神们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是新手,啥都不懂啊

网友:
xilinx没有这样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