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 中类和对象的使用疑问

楼主(2015-07-24):
program p;
class c0;
  ...
endclass

class c1 extends c0;
  ...

  c1 c11;                     //Line1
  c1 c12;                     //Line2

  ...
endclass

c1 c13, c14;

initial begin
   c13 = new;   c14 = new;
   c13.c11 = c14;                                                    //Line3
   ...
end

endprogram

//-------------------------------------------------------------------------------
Line1和Line2的用法算是什么用法?
Line3又会如何执行?

网友:
class组合用法。
引用赋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绑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明白了。应该是因为sv中没有构造函数,所以Line1和Line2相当于定义了NULL的指针/句柄(此处不知用哪个名词,大概就是这种意思吧),
Line3是将创建的对象赋给c11(理解的是:等号左右两边的的类型一致)

讨论:
Line1和Line2两句放到class定义的外部,应该也是一样的。

网友:
1、sv中是有构造函数的,就是new函数,line1与2只是定义了1个句柄,没有进行实例化(newc操作),所以不能使用,否则会报null objection(空对象)。
2、line3是1个句柄拷贝操作,这样c13.c11指向了c14的内存空间。

3、放在外面定义与里面定义是不同的,不清楚目前这么用的场景,但是有点复杂,为什么相同的对象要嵌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sv没有构造函数是指不像C++那样有同名构造函数,而且sv中new(),我更多的是把他当作一种类似initial的初始化,只要是实现对mailbox、virtual interface等的初始化(再说new()对sv来说其实并不是必须的)。
这个例子是vcs安装目录中自带例子中用到的,从文件名以及里面定义类名来看,应该是跟Blueprint有关。限于经验和理论的匮乏,声明在类中和类外,体会不到区别在哪儿。

求解释~

网友:
我的理解是sv中的new函数等同于c++的构造函数(sv中的类构造器),并且是必须的。initial只是其功能之一,还有对象实例化等其他功能,工厂机制也与new函数有关。

放到类外声明,就与c13或c14是同一层次的,line3的写法就不对了,c13类中根本找不到c11

楼主:
回复 网友B:

new()必须不必须这个问题先不讨论。就说Line1和Line2放到类外进行声明,Line3语句在写法上肯定是要改变的。

program p;
class c0;
  ...
endclass

class c1 extends c0;
  ...

//  c1 c11;                     //Line1
//  c1 c12;                     //Line2

  ...
endclass

c1 c11;                     //Line1
c1 c12;                     //Line2

c1 c13, c14;

initial begin
   c13 = new;   c14 = new;
//   c13.c11 = c14;                                                    //Line3

c11 = c14;                                               //Line3
   ...
end

endprogram

黑色注释的语句执行结果和采用红色注释语句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试验过的)
那在Line1和Line2在类中声明,只是一种纯粹的用法呢还是有什么特殊的作用,这点不太明白。毕竟这种用法在C++中应该是禁止的。

网友:
首先,两种写法的变量作用域不同,其次,就像我第一次说的,不清楚这么用的场景,但可能存在这样的场景。sv语法很灵活,但每个人理解或语言背景都不一样,导致实现方法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搞不懂对象为什么要嵌套,也许是不同的人理解不一样,只是感觉这应该不算主流写法,只是对出现在vcs自带例子中,想搞清楚。

还是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