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cadence ic6怎么保存multipart path?

楼主(2015-07-24):
我目前用 cadence ic6 multipart path功能画了ntap ptap guardring等,用起来十分的方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导出gds再导入的时候multipart path属性就没有了,ntap ptap guardring 全都变成单独的层,被打散了........
有没有人有办法导出再导入gds还可以保存multipart path属性的呀?
先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了GDS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GDS的属性决定的,不能更改。

楼主:
谢谢答复了!!!回复 2# question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