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一句Verilog-A句子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24):
@(cross ( V(Vin)-2.5,  0, 1m,Vin.potential.abstol))其中的 Vin.potential.abstol 代表什么意思啊??

楼主:
继续求,哪位高人指点下
是不是指定电压的精度=Vin处电压的精度??
查了下资料没找到

网友(2021-09-15):
不知道楼主知道这个的答案了吗?求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求,哪位高人指点下
是不是指定电压的精度=Vin处电压的精度??
查了下资料没找到 ...

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Attributes are attached to the nature of a potential or flow. The attributes for a net or abranch can be accessed by using the hierarchical referencing operator (.) to thepotential or flow for the net or branch. For example, if a is a net, port, or branch, thena.potential.abstol is the abstol for the potential of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