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mos管自动围guardring

楼主(2015-07-24):
请问对mos管怎么自动围guardring?有没有这种脚本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各位大仙,有没有知道的呀,指点一二呗,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现在不是都带这个功能了么?
shift+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用的是5141的,好像shift+G 这个快捷键不能用,是不是需要写什么脚本呀?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613/615是自带的,5141不是很清楚,至于脚本,估计也不难~ 只是说把平常手画的变成skill画,用skill读取器件的box,然后扩展加一点,然后就是multi path ~

网友(2016-02-23):
shift + G 也要tf 支持才行啊。
还是需要自己用skill 去写一下的。本人也刚开始学习这个,有机会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
用的什么工艺,我可以提供一个

网友(2018-01-11):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在layout中非手动而是自动配置multipart path, 没有搜到相关的命令,只有dbCreatePath, 好像不支持M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