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检查DRC时 -hier选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24):
calibre检查DRC时,-hier选项,是说如果同一个个cell例化了两次,那么它就只检查其中一个cell,而对另一个不做检查

那这样的话,岂不是很容易出问题,毕竟cell例化的这两个instance周围环境不一样啊

网友:
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显蓝色的block和黑色的block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假设紧挨着黑色block右侧外部的metal4与黑色block右侧内部的metal4距离过小,就有可能出现spcing的问题,而如果只检查了蓝色block,而不检查黑色block,岂不是会遗漏点这个violation

网友:
放心,这个情况工具不会落下,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不是block内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我一直认为使用了-hier的话,工具对同一个reference只检查一次,即使它例化了多个CELL,比如黑色的block,工具就不会去检查

网友:
操这么多心干么,你想多了, 真是有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主要是怕面试时候 会被问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就是就是

网友:
如果你是应届毕业生,外面通常不会对你太高期望,因为工作都是从0开始的,不管你学校里有多辉煌,
只要有一些知识背景,加上自己有学习的动力和能力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多谢版主;版主能否帮忙下一下这篇文章

http://www.synopsys.com/apps/support/training/lowpowerflowhld_fcd.html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