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dram读写问题

楼主(2015-07-24):
最近做了一块基于fpga的图像处理的电路板,简单的说就是主机把一副图片传给fpga,fpga将其写入sdram,然后不停的重复从sdram读出送往液晶显示器,数据写入正确,读出显示正确,但问题是当更新一副图片,即有数据写入时,这是读出显示不停的闪烁,即使写入与原来相同的图片也闪烁,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不知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闪烁的表现是什么?还能看清楚图像吗?如果图像能看清楚,可能是你的vga的时序有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采用双缓存。输出和输入的图像缓存分开,每次复制一个完整的画面到输出缓存后,再开始刷新VGA显示器。

网友:
1 )如果设计时,系统时序如果不是特别清晰,建议仿真验证,确定读写不发生冲突。
2 ) 听你的介绍,你的板上应该存在微控制器或软核,是否闪烁的过程中可以停止数据读取,控制器确认sdram中的数据为最新的更新结果,如果数据正确,重启sdram数据读出逻辑(并非重新上电),确定是否为VGA读取时序的问题。

希望有帮助

网友(2015-10-15):
回复 网友A:

    额,请问如果想将摄像头捕获的视频流,存到ddr中,并且是已BMP格式存储。有可能实现吗?如果有可能,该怎么入手?在此先谢过大神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cs_n没分配管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问下你的sdram是用mig生成的吗?是的话,之后是怎么和图像的数据传进去的呢?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2016-03-12):
用网上的sdram ip 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