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低功耗中always on cell的内部结构

楼主(2015-07-25):
对于这种always oncell,以为多了个提供电源的地方;请问

(1) VDD连接到M1的rail上,那么常开的电源VDDB是连接到哪里了呢?

(2) 图示为一个反相器,即一个PMOS和一个NMOS构成,PMOS的源连接了VDD,NMOS的源连接了VSS,PMOS的漏和NMOS的漏连接在一起,哪里还有多余的pin给VDDB使用呢?

网友A(2023-06-30):
同标题,求原理! 卡一个

网友:
这个是一个levelshift cell,你去找一个levelshift 的电路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标题,求原理! 卡一个

这个是一个levelshift cell,你去找一个levelshift 的电路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