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有关ICC power domain 的问题

楼主(2015-07-25):
icc里面有关电压的设置是通过读入SDC的operating_conditions得到的吗?为什么我在derive_pg_connection会失败呢?失败的信息是所有的CELL不属于任何power_domain.ICC版本是2013.谢谢回复!

下面是出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问题:derive pg connection 后用check_mv_design -power_net检查pg的连接,发现所有的pg net都没有连上。
解决方法:改用Verify_pg_net 检查。只有一个power domain 的设计不能用check_mv_design来检查。
用check_mv_design来检查pg_net的方法是我在synopsys 的 SG上看的。看来synopsys 的 SG也不是很靠谱啊!

网友:
upf +  set_voltage 命令设置,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只和mcmm,timing有关,和power domain,voltage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CELL不属于任何power domain 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版大给个思路吧。

网友:
upf没写好吧,  找前端, upf是前端写的,后端只要理解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个默认的power doma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问题已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