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插入isolation cell的一个小疑问

楼主(2015-07-25):
既然输出信号默认钳位到0,命令中用了 -clamp_value 0 这个容易理解,可紧接着下面为什么会有

set_isolation_control pd1_iso_low –domain PD_1 –isolation_signal iso_en –isolation_sense high

这个不应该是low才对吗?  就像下面的两个特殊信号,要求钳位到1,除了–clamp_value 1 还有 –isolation_sense high,这样才对嘛

网友A:
这些东西都是前端写的,保证功能的
后端只要保证功能维持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那个红色的 high 确实应该是 low 才对吧

网友B:
但那个红色的 high 确实应该是 low 才对吧
===
那个是 iso_en 信号0/1有效值,并非iso 之后的 0/1 值
---
做个小例子,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我知道;手头没有数据,做不了实验额;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你做过UPF的design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践出真知 ~~~ 光看书,无用~~~

网友(2016-01-15):
这个也可以这么写,是没有问题的。原因是,这个isolation应该会被综合成一个或非门,iso_en作为其中一个输入端,当iso_en为high时,或非门的输出端被钳位为“1”。

网友(2020-01-10):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都是前端写的,保证功能的
后端只要保证功能维持就行,

请问后端需要如何处理才能保证其功能啊?有相关的flow吗?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B:
但那个红色的 high 确实应该是 low 才对吧
===
那个是 iso_en 信号0/1有效值,并非iso 之后的 0/1 值

正解

网友(2023-06-13):
这是哪里的资料呢,感觉很清楚明了。

网友(2023-07-19):
谢谢解答,sense决定en signal的1/0,最终输出结果是clamp value,中间的电路结构工具会自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