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输入共模电平和输出共模电平及共模反馈

楼主(2015-07-25):
楼楼最近在看拉扎维这本书,然后就几个概念想请教下大神们:基于全差分电路讨论这几个概念:
1我们知道共模电平是基于差动信号而言,是差动信号的中心电位,那么在差分电路实际工作时,确定的一个共模输入信号后,其得到的输出是不是就是输出共模电平?也就是说共模输入电平对应了一个共模输出电平,这样理解对吗?
2关于全差分运放电路必须要有CMFB才能工作书上说的是有与差分反馈不能调节P型电流源与N型电流源的电流差及电阻的不匹配,带来的输出共模电平的偏离,最后就是说差动反馈不能确定共模电平。对此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共模电平必须是固定的值吗?如果是为什么要这样?并且有人提到输出共模电平需要设置在VDD/2,才能使输出摆幅最大,这是为什么?
3对书上讲的需要CMFB的原因还是不是很理解,求大神指点!

实在是没有弄清楚这几个问题,纠结了许久,还请路过的大神们指点一二,多谢多谢!有在学习拉扎维这本《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与分析》也可以一起交流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怎么就没人搭理!!!是太简单了没人理么

网友:
顶一下,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还是要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就没人

网友:
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去理解的,对于一个差分放大器,如果把差分输入的两端短接在一起,那么同时也就可以把两个输出看成是短接在一起的,这个时候,放大器就是一个单端的放大器,输入是短接在一起的差分输入,输出是短接在一起的差分输出。此时,对于不同的共模输入,输出肯定是会变化的,而且增益一般不会很小。也就是说对于差分放大器,输入共模很小的偏离,都会引起输出共模的剧烈波动,甚至使放大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对于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有VDD/2的输出共模并不能保证是最大增益。它不仅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宽摆合理的线性度。但是,这是真实的,如果的PMOS和NMOS分支的电阻几乎相等,并不总是唱到tre。此外,随后的级可具有输入共模的要求低于VDD/2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谢谢,有看到说是可以提高输出摆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就是说输入共模电压·改变之后就会引起比较大的输出共模电压的变化罗。但是在具体的电路中我们的输入共模电压应该是确定的,而且会要求输出共模电压也稳定咋一个确定的值吧。如果这两者都都确定了,那是不是就不要CMFB,或者又会有什么原因要求用CMFB呢?

网友:
因为有mismatch,再加上pvt variation
不用cmfb你的输出共模电平分分钟挂掉,不是到vdd就是到gnd

回复  残桥挂月

   恩恩,就是说输入共模电压·改变之后就会引起比较大的输出共模电压的变化罗。但是在具体的电路中我们的输入共模电压应该是确定的,而且会要求输出共模电压也稳定咋一个确定的值吧。如果这两者都都确定了,那是不是就不要CMFB,或者又会有什么原因要求用CMFB呢?xianwu_hs 发表于 2015-8-4 0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