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TCMOS处电流密度最大,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5-07-25):
手册上有句话-->  True VDD和Virtual VDD的网格通过MTCMOS连接,MTCMOS处是电流密度最大的地方,所以为了减小IR drop,在MTCMOS上方尽量用宽金属走Power Strap;

想请问下,为什么MTCMOS处电流密度最大呢?

网友:
电源线一般都是em最容易发生的地方, 这个上面讲的没啥意思,

而且strap肯定是较粗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因为MTCMOS是strap与rail的连接处,导致此处得电流密度最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