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 debug & lvs options

楼主(2015-07-25):
这里是一个反相器 n管和p管都是4个finger,反向器子单元lvs通过了,但是放在上一层电路lvs就报这个错。
最后在lvs options中把recognize all gates改成 turn off,然后就变成笑脸的correct了。

也不知到对不对,有没有碰到类似错误的,

又在网上搜了下,勾选recognize all gates和 turn off都有,问下这个选项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影响?

楼主: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识别门级电路 (输入信号顺序必须一致)?
这是一个反相器耶...输入信号顺序还能不一样... +_+醉了

楼主:
是没打label的原因?calibre没这么不智能啊?

网友:
可能是半路上認錯成 nor 或 nand

网友:
检查下你的反相器的输入和输出,可能是这两端所接的与非门或者或非门端口颠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厉害!反相器的输入就是接的一个与非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