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T session 读入 spef 问题

楼主(2015-07-26):
Hi, 请教各位高手。

现在情况是我有:
1. Top的 PT session
2. ICC抽RC其中一个block的spef, pin/net之类的名字修改成TOP能mapping到的。

我现在用PT session读spef: read_parasitics  XX.spef
不到一秒钟时间输出1(成功),但是log 也是空的,应该是没有正确读入?

问题:
1. ICC抽的RC PTsession 可以正常读取么?
2. block的spef top读入, spef需要改动什么?, block的port 怎么改?  我现在的改动
2.1 spef 第二行 从 DESIGN BLOCK 改成 DESIGN TOP
2.2 spef pin/port/net 名字加“block/" 以在top能找到。

感谢。

网友A:
read_parasitics -path  可以指定block name的,
report_annotated_parasisitcs  可以报出读取的情况的,

通常pt是在report_timing的时候自动反映read spef情况的,生成parasitics_command.log这个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 -path prefix真是个好东西!
有可能原始的spef有问题,-path 依旧读不出来,现在在重新抽spef.
目前用 read_sdf -path xx 先用sdf大概其凑合着分析block的时序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搭车问个问题。 关于PT报timing.

    比如,进block有源clock:  CLK1, CLK2.    每个clock都有很多generate clock : CLK1 -> CLK1_generate1, CLK_generate2......

    在这种情况下。想看两个源CLK group之间的timing
     -   report_timing -from CLK1 -to CLK2, 报不出timing,
     -   只能report_timing -from CLK1_generate1 to CLK2_generate2, ......   ,clock 太多了。。。而且看起来不是很直观。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直接CLK1 - CLK2 timing ?

    我现在的做法是把所有generate clock remove 掉, 然后report from CLK1 to CLK2. 但是后来发现sdc种set的false path也没了。。 报出了很多不应该有的path...

  有点儿长,  感谢。

网友:
sdc都是人写的,clock的个数多少直接影响到后端sta的复杂性

能否再仔细分析或者找前端讨论下,到底这些generated clock有无必要?
而且clk1,clk2如果本身就是非同源clock的话,还有必要check两者之间的timing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 有日子没上论坛了。。

这个block大概其是个TOP下面的一个bus block, 所有的其他physical clock都会从里面过一圈,所以就有了80+个create_clock和 200+ 个两级generate_clock.
并且这80+个create_clock 大概其在top上从20+个ICG cell fanout 出来。 结果用 report_timing -from xx -to xx 跑了280x280个combination 跑了三天。。。。
结果重新出了一版netlist, 又得重来。。。

至于为什么check timing, 我也就是个虾米,日本人也不跟我说细节。。
我个人理解(请指正)
- 对于同ICG cell fanout 的clock,
    - 如果有timing path, 会把ICG cell放在接近于physical block的地方 1. 增加clock comment path 物理长度,减小clock path ocv 影响。 2. 多数情况下利于ICG hold 收敛(?)
    - 如果没有timing path, ICG放在接近PLL 的clock block里面, gating 靠前, 缩短 pll 到 ICG的物理距离,在clock gating的时候,减小pll->ICG 的clock net的动态功耗。
- 对于不同ICG cell fanout 的clock,
    - 如果有timing path, balance 各自clock 之间的skew, 减小OCV, 考虑H-tree(ICG拉到block脸上,用宽金属drive ICG ?)。
    - 如果没有timing path, ICG 放置接近pll.

额,一知半解。。。。

网友(2020-12-02):
引用 网友A:
read_parasitics -path  可以指定block name的,
report_annotated_parasisitcs  可以报出读取的情况的,
...

你好,PEX抽取的spef,带有晶体管信息,改gata_level,也不行,请问这个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