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指点这两个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5-07-26):
金属2

金属2

poly层

poly层

衬底

衬底
分别为金属2层 poly层 和衬底

网友:
像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他是两端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可能是,可能是esd diodes  都是成对出现的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2及管 esd mos 都有可能

网友:
二极管吧

网友:
这就是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