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端寄生电感对LDO稳定性影响

楼主(2015-07-26):
求教:输入端寄生电感和输入电容怎么影响LDO的稳定性?同问,输出端寄生电感又怎么影响?地端的寄生电感如何影响LDO稳定性?谢谢!

网友:
你的速度要求多快?
一般来说,IC内部寄生电感是没有很大影响的,PCB板极就要更具情况具体分析了,还要结合PCB寄生电容和外接板载电容一起分析寄生电容IC内部和PCB板载都要细致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电流下,带宽可能有1M左右,PCB板和外接电源线的寄生电感要怎么去分析?主要是影响环路里面哪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参考文献之类的推进?

网友(2015-09-22):
楼主  问题如何解决的 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