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中的一些指令问题 求解答

楼主(2015-07-26):
1。all-registers中 -hsc_separator
2.get _cells 中-nocase 这两个命令怎么理解阿?求大婶解答,新人感激不尽!

网友:
1. 就是 用什么符号表示hierarchy的意思啊,缺省是 /

2. -nocase就是大小写不敏感的意思,和-regexp来一起使用的

其实你可以man 来找到答案, man get_cells ,  man  all_register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