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uncertainty 包含的 margin是指什么

楼主(2015-07-26):
这是今天在DC guide上面看到的

设置的uncertainty 包括了clock_skew  jitter  margin

这里的margin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margin就是over-constrainted。
比如你希望WNS setup timing做到-100ps,但是工具最后只给你做到-150ps。
此时,你可以增大margin,让工具以为你希望把WNS做到-50ps,那么它最终可能再努努力做到-100ps。

这就是margin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大大的回答。   您说的我理解了。margin表面是裕量的意思,我还以为是把约束放宽松给设计留一点裕量的意思,好像和您说的是相反的呢

网友:
这个 margin ,应该是综合留给 PR , signoff的余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9点的火车,路上半小时   你老婆跟你说,还是再多留半小时“裕量”吧,那么你应该约几点的出租车?

A, 8:00
B, 8:30
C, 9:00

网友:
书本气一点回答,additional margins指的是设计时的pessimism裕量,为了使constraints更加严格。

网友:
margin应该是留给后端绕线产生的偏差以及工艺偏差等造成的偏差之和,为了保证良率,故会在uncertainty设置上多加一部分的marg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知道它是个design时的预估值,进一步深入就不了解了

请问绕线产生的误差和工艺的偏差之和怎么计算出来的?

假如让我们设定这个值,怎么通过计算或者工具实现预估?

网友(2019-08-21):
难道不是使约束更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