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power pin无法连接到core ring上

楼主(2015-07-26):
设计中使用了一个pll的hard block,pll有三对电源地,分别是:VCC18A, GND18A, VCC18D, GND18D, VCCK, GNDK。根据

手册,PLL包含了IOcell,但不包含bonding pad,VCC18A, GND18A, VCC18D, GND18D需要与bonding pad连接,而VCCK和

GNDK需要连到io ring或core ring上。
我在尝试连接VCCK和GNDK的时候一直没成功,VCCK和GNDK在lef中的shape为ring,与其他blcok的shape不太一样,我才是

不是因为这个导致的。有没有哪位大大可以帮忙解答一下,用encounter如何将VCCK和GNDK连到core ring上。

我使用的相关命令如下:
globalNetConnect VCC_PD1 -type pgpin -pin VCCK -inst pll0 -override -verbose -netlistOverride
globalNetConnect GND -type pgpin -pin GNDK -inst pll0 -override -verbose -netlistOverride

sroute -connect { blockPin padPin corePin floatingStripe } -layerChangeRange { ME1 ME6 } -blockPinTarget { nearestTarget } -padPinPortConnect { allPort oneGeom } -checkAlignedSecondaryPin 1 -blockPin useLef -allowJogging 1 -crossoverViaBottomLayer ME1 -allowLayerChange 1 -targetViaTopLayer ME6 -crossoverViaTopLayer ME6 -targetViaBottomLayer ME1 -nets { GND VCC_PD1 }

其中VCC_PD1和GND是我定义的core的power和groud net。

encounter中的图示如下:需要将右图中的绿框部分的VCCK和GNDK连接到旁边的core ring上。谢谢大家!

网友:
sroute不好用,就gui里面用edit add route ( 按e) ,手拉就行了,

一般special route都可以这么处理,控制的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通过先globalNetConnect,然后手动连连上了。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设计中有个analog的hard block,需要把它的power pin VCC1接到 analog power IO的相应pin上,我试过sroute和手动连都没有成功。检查了IO的pin的定义是use ANALOG。globalNetConnect的时候会报出如下warning:
   Failed to connect pin groud pin 'VCC3ANA' of instance 'VCC3ACUTD_1' to global net 'VCC1' because there is mismatch between the polarity of the pin and global net.

网友:
硬连上去,然后cleardrc,只能这样

globalnetconnect只能对pg pin起作用,即use power/ground的pin

网友:
用UPF定义多个global

网友:
看清楚,这个是edi, 怎么读入upf啊

楼主:
我试了,好像还是连不上,我打算先导出GDS,然后在virtuso里连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