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将高频正弦波整形成为方波

楼主(2015-07-26):
信号幅度在200mV左右,信号频率在60M-100MHz
PS:顺带问一句,正弦信号可以直接进入FPGA做分频吗?

我找到三种方法,多个高速反相器级联(不过貌似目前还没有这样高速的反相器),
利用高频三极管做开关管(不过200mV幅度太小)
利用宽带运放(比如OPA695)但是感觉其还是不能把正弦波搞成方波,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SN74AUC1G04是标准反相器,最高工作频率250MHz,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吧。
自己搭电路也可以,就是调参数很麻烦,如果你没做过会有点困难。
FPGA的话,主要还是看芯片支持不支持,这个不好说。
宽带运放我觉得是最不靠谱的解决方法。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gle ultra high speed comparator

LT1711 - 4.5ns Rail-to-Rail Comparator        Features
  • Ultrafast: 4.5ns at 20mV Overdrive
        5.5ns at 5mV Overdrive
  • Rail-to-Rail Inputs
  • Rail-to-Rail Complementary Outputs (TTL/CMOS Compatible)
  • Specified at 2.7V, 5V and ±5V Supplies
  • Output Latch
  • Inputs Can Exceed Supplies Without Phase Reversal
  • 8-Lead MSOP Package

LT1116 - 12ns, Single Supply Ground-Sensing Comparator        Features
  • Ultra Fast (12ns Typ)
  • Operates off Single 5V Supply or ±5V
  • Input Common Mode Extends to Negative Supply
  • No Minimum Input Slew Rate Requirement
  • Complementary TTL Output
  • Inputs Can Exceed the Positive Supply Up to 15V without Damaging the Comparator
  • Low Offset Voltage
  • Pin-Compatible with LT1016
  • Output Latch Capability
  • Available in 8-Lead PDIP and SO Packages

LTC6752 - 280MHz, 2.9ns Comparator Family with Rail-to-Rail Inputs and CMOS Outputs         Features
  • Very High Toggle Rate: 280MHz
  • Low Propagation Delay: 2.9ns
  • Rail-to-Rail Inputs Extend Beyond Both Rails
  • Output Current Capability: ±22mA
  • Low Quiescent Current: 4.5mA
  • Features within the LTC6752 Family:
  • 2.45V to 5.25V Input Supply and 1.71V to 3.5V Output Supply (Separate Supply Option)
  • 2.45V to 3.5V Supply (Single Supply Option)
  • Shutdown Pin for Reduced Power
  • Output Latch and Adjustable Hysteresis
  • Complementary Outputs
  • Packages: TSOT-23, SC70, MSOP, 3mm × 3mm QFN
  • Direct Replacement for ADCMP60X Family
  •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125°C

LMH7220 High Speed Comparator with LVDS Output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想问一下如果100MHz信号,周期10ns,双极性过零比较的话,上升3ns左右,下降也需要3ns,波形应该也不是比较好的方波。(比较器下降的话需要时间吗,这点我不太确定)

网友:
任何电路都须要反应时间 阿

但是你要快还有更快 否则一堆1g a/d convert 如何做到
但是要 花多少代价
你看上面 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
2 级 高速的反相器+电阻偏置,AC耦合,估计幅度可以满足FPGA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已搞到高速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