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复位信号不做同步处理就真的不用检查recovery/removal吗?

楼主(2015-07-26):
今天碰到recovery/removal time的问题,看到网上的解释是这样的
异步复位信号如果没有进行同步处理,是不用进行removal/recovery time检查的,而进行了同步处理的话,意味着该异步信号与时钟有相位上的关系,需要进行检查。

但是,异步复位信号要同步处理,不就是因为可能产生亚稳态么,如果没有同步处理,又不进行removal/recovery time检查,那出现违反不就意味着可能出现亚稳态么?

所以我在怀疑上面那段话的正确性,希望各位大大能回答一下。

网友:
前端保证啊,这是前端的问题了

网友:
求详情
是不是前端会让 “异步reset在时钟开始pulse之前就完成reset” ?

网友:
通常都是做2拍同步的 ,前端的基本概念

后端打开recovery/removal check就行了, 管前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那如果不做同步处理,后端还需要做 removal/recovery check 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不用做了。

网友:
如果是复位信号是异步的,做recovery和removal的检查没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