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带隙基准的问题

楼主(2015-07-26):
这是拉神第11章BGR的的一个图,M5通过电流镜把PTAT电流镜像到输出支路上,
那么,我的问题是,考虑到M5和M4的沟调,PTAT电流还能精确的镜像过来吗?
实际电路中有哪些解决办法?

网友:
想精确就用cascode吧,再精确还是用error amplifier吧

网友:
如果不能改变结构,尽可能增大L

网友:
使用cascode,并4、5的size尽可能做大,或换架构

网友:
要想精确就用共源共栅(使用上下两层电流镜)或者采用运放结构,其他的暂时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