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频率测试

楼主(2015-07-26):
请问大神,实际过程中一个芯片的频率是如何测量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探针侦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芯片内部的引脚怎么测

网友(2019-07-01):
有大佬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
一般芯片设计时就要考虑,pll时钟测试的问题。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将时钟降频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