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library问题

楼主(2015-07-27):
标准单元库125C和m40C哪个更加worse呢?
有没有什么资料参考?

网友:
最近看了些library的知识,根据一般温度曲线温度越高delay越大,所以125C是worst corner,不过好像有个温度反转效应,65nm以下制程,随温度降低delay反而变大,这个时候的worst corner就不确定了,library中应该会有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有点搞晕了。想弄弄明白。

网友:
而且这一因素会影响到时钟线的延迟。
latency 跟launch/capture, long/short, setup/hold组合之后
就更说不清哪个更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综合一般都吃125C 工艺比较落后的那种,现在出现吃m40C的了。所以这个还得看具体情况才行,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随着工艺越先进,foundry推荐signoff检查的corner越多,就有这方面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
都做吧, 其实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