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nios ii 配置求助

楼主(2015-07-27):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一些IP是有时间限制的。你的license可能有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换了好多破解文件破解还是出现这个问题?跪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找代理商的FAE要个license.dat文件。他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