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压控振荡器的中心频率就是其振荡频率吗

楼主(2015-07-27):
压控振荡器的中心频率就是其振荡频率吗?VCO中经常涉及到中心频率,讨论VCO的中心频率有什么作用?

网友:
VCO振荡频率:fvco=fo+Kvco*Vctrl,其中fo为中心频率,也就是free-running frequency,

楼主:
回复 2# hustcg 谢谢!那经常讨论中心频率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回复 2# hustcg看了拉扎维书的413页,这里的f0应该不是中心频率吧,应该是Vcont=0时的截距

网友:
两者不矛盾啊,就是通过控制Vctrl使得VCO在中心频率fo上下一定范围内振荡的,一般可用于VCO设计初期振荡频率估算,

网友:
一种表述习惯而已. 已知f0和kvco,你就可以知道VCO整个工作范围;换种说法,也可以告诉你最低,最高频率是多少,同样可以让你了解vco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