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我怎么感觉silvaco仿真不了肖特基的反向特性呢?

楼主(2015-07-27):
用功函数定义肖特基接触后只能仿真正向特性,导通电压。而反向特性只有一条平行y轴直线,是不是不能利用功函数定义仿真反向特性呢?我查了好多论文,和例子,都只是仿真了正向特性啊。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调节tonyplot里面的x轴和y轴的参数啊,比如x轴为drain(voltage),y轴为drain(current).默认的参数可能不是的,出来的就是直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