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nin 的问题

楼主(2015-07-27):
求大神详解: all_fanin 抓到的是什么? 比如如果要抓一个buffer的all_fanin的话,得到的是从I/O 到这个buffer的所有driver吗?

网友:
man下看看,

all_fanin/all_fanout主要是时序路径上的连接, 不一定完全是物理连接在一起的

物理连接只能用all_connected -leaf 来查

楼主:
嗯嗯,就是man了之后没怎么看懂才问的啊,大哥你说的时序路径的连接,我想问一下,没有物理连接怎么有时序连接啊,我理解的不对吗?

网友:
all_fanin 是timing path上的连接, 不是单独一个cell上的连接
all_connected -leaf 才是真正的那个pin上的连接

慢慢理解吧,也带着疑惑往前

楼主:
嗯嗯,又多看了几遍man的结果,加上之前大神的解释,觉得差不多了,谢谢啊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8-05-18):
回复 网友A:
说得真好,慢慢理解,带着疑惑往前。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