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几个sta中的概念问题 求帅哥美女解答

楼主(2015-07-27):
1。最小脉冲宽度的定义有什么意义么,我的意思是这个值是会造成电路时序的问题么
2。glitch detection。。同上
3。uncertainty time包含哪几个部分啊 是指jitter与 margin么

网友:
uncertainty time在clock tree实现之前包含clock jitter,clock skew和additional margin
对于setup check 和hold check,后者uncertainty定义一般不包括jit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cts之后,clock skew的值已经确定 此时的uncertainty 仅仅指jitter 和margin了 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Before clock tree synthesis, clock uncertainty is caused by clock jitter, which is the variation in the clock edge times of the source clock, as well as clock skew, which is the difference in clock arrival times resulting from different propagation delays from the chip’s clock pins to different sequential devices in the chip. After clock tree synthesis, with propagated latency, the tool separately accounts for uncertainty resulting from different propagation delays through the clock tree.

我的理解是,CTS之后,每条线路应该有不同的uncertainty,skew应该已经是确定值了,这时候的uncertainty应该主要是考虑单独每条线路上的延时不确定值,这个主要是受线路上buffer和combinational logic的latency不确定性影响,具体值是多少其实厂商会给,原理我们应该不用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glitch太窄会形成X态

网友:
1。最小脉冲宽度的定义有什么意义么,我的意思是这个值是会造成电路时序的问题么
---
小于这个值的脉冲无法通过,一般经常出现在CTS上,
这个是必定要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