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共轭极点的问题,希望各位大神给予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2015-07-27):
图1为补偿后的零极点位置,图2为补偿前的零极点位置,图3为波特图,图4为电路图,共模反馈和偏置都为理想的。
补偿前所有几点都为左半平面极点,补偿后出现了共轭极点。
想请教以下问题:
1.为什么会产生共轭极点、图1和图2中的Qfactor是怎么计算的?
2.共轭极点对系统有什么影响?
3.增益曲线单位增益带宽后上翘越过0dB与否分别有什么影响?
本人为菜鸟级别,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非常非常感谢,急~

楼主:
回复 期待大神回答

网友A:
回复 楼主:

   1. 这种补偿方式常称为cascode compensation或是Ahuja compensation,或是miller with current buffer。共轭极点的产生的确是这种补偿的一大问题。有很多文章对此都有描述,我放了5篇文章,希望能加深你对此的理解。我不在多做赘述。Q_factor的值即极点幅值除以2倍的实部值,大多数电路基础书对此都有介绍,复习一下电路基础。
2. 共轭极点的影响在这几篇文章里会有介绍。
3. 产生ringing,settling变慢,甚至unstable

Design Procedure for Two-Stage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s Employing Current Buffer.pdf

Design Procedure for Two-Stage CMOS Opamp With Flexible Noise-Power Balancing Scheme.pdf

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pdf

Miller Compensation Using Current Buffers in Two-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Eliminating complex conjugate poles in two-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网友:
几年前想写的文章,没想到被楼上最后一篇给写掉了。

网友:
曾经研究了这个课题很长一段时间,减小弥勒补偿电容,能有效减小Q值。

网友:
如果你的负载电容很大,就稍微减小点补偿电容,如果你的负载电容很小,减小补偿电容意义也不是很大,就换成传统的弥勒补偿嘛,反正所需要的电容也不大了。这种是专门用来驱动大的容性负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我的负载电容有8PF。还有个问题就是假如负载电容很大,第二级输出极点是主极点,第一级输出是次极点,那这种补偿是怎么分裂极点的,我理解的补偿都是把主极点往里推,把次极点往外推,这种情况也是这样吗?补偿的过程是不是不可以出现极点交叉的情况?对于大负载电容不能使用传统米勒补偿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还有几个问题不理解:1.假如负载电容很大,第二级输出极点是主极点,第一级输出是次极点,那这种补偿是怎么分裂极点的,我理解的补偿都是把主极点往里推,把次极点往外推,这种情况也是这样吗?2.补偿的过程是不是不可以出现极点交叉的情况?3.对于大负载电容不能使用传统米勒补偿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关于极点分裂,请参看下面的文章2. 对。极点不可以交叉
3. 普通miller补偿最大的缺点是会产生RHP zero,这会严重影响phase margin。所以一般都不会直接用,最常用的其实还是加nulling resistor

Re-examination of pole splitting of a generic single stage amplifier.pdf

网友:
   确实是哈  这位版主每次都不讲什么废话   点出问题要害还是蛮值得敬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确实赞,耐心好,不讲废话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谢谢!模拟电路,我觉得初学者比较容易钻牛角尖,悟性好的,只要几句话,开窍了,后面的事情就都好办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谢谢!尽到版主的义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致敬!致敬!致敬!重要的事要说三遍~

网友E:
赞 之前调这种电路的时候也遇到过上翘问题 之前都不明白是为什么 现在豁然开朗了 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学习了。
谢谢版主的论文先!

网友(2015-09-25):
Eliminating complex conjugate poles in
two-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s with current buffer Miller
compensation

网友(2016-05-17):
回复 网友A:
Its very useful! thanks

网友:
回复 3# feynmancgz complex pole-zero is really
a issue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ally a good reference, thanks.

网友:
Eliminating complex conjugate poles

网友(2018-03-17):
增益曲线单位增益带宽后上翘

网友:
感谢楼主和版主的分享

网友(2018-07-26):
谢谢分享,最近刚好用到 cascode compensation

网友(2019-03-13):
g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多谢。

网友:
多谢分享资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

网友:
非常受用!

网友(2019-05-16):
这些文章很好,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thanks for share!!

网友(2020-04-02):
我想知楼主是如何plot出图1、2这种精确的极点位置的?

网友:
楼主你Pz仿真怎么仿的?我总也仿不出正确的对应值

网友(2020-05-11):
非常感谢资料,下来学习,正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1-01-10):
谢谢楼主分享共轭极点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想问一下,怎么直观的理解cascode补偿里面,电流buffer的gm越大,Q就会越小?

网友(2021-05-2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还有几个问题不理解:1.假如负载电容很大,第二级输出极点是主极 ...

其实splitting的说法是错的 论文里已经讲了

网友:
非常感谢 下载资料看学习学习

网友(2021-09-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零极点我也没弄清楚 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2022-01-17):
受益良多,感谢

网友(2023-06-26):
赞一个,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G(2023-08-16):
楼主还在吗,请教个问题,你那个results display windows 怎么把零极点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在吗,请教个问题,你那个results display windows 怎么把零极点打出来的

运行pz仿真,然后print - polezero summa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大牛你好,我一直对环路Qfactor比较混淆,运放环路的Qfactor应该越小越好吧,这个是品质因子,也可认为是谐振因子,如果希望环路越稳,那么Q就应该越小,对吧?

那么在cascode类型的运放中,有哪些降低Q的办法呢?
谢谢。

网友(2023-11-17):
我是知识挖掘机

网友(2024-07-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挖到宝藏啦,感谢感谢

网友:
二阶系统可以产生共轭极点,共轭极点会产生振荡的响应,第三种情况会振荡

网友(2024-08-12):
这个复极点真的很难处理欸。。

网友(2024-12-25):
有没有文献分析过三阶用cascode miller补偿的方法,目前中有一篇15年的j提到了

网友(2025-08-14):
引用 网友H:

点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想问一下,怎么直观的理解cascode补偿里面,电流buffer的gm越大,Q就会越小?
...

电流buffer的gm越大,Q值应该越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 之前调这种电路的时候也遇到过上翘问题 之前都不明白是为什么 现在豁然开朗了 学习学习 ...

大佬,我有个问题:出现了共轭极点,为什么幅值曲线会有先上翘,然后降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