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 位宽

楼主(2015-07-27):
DDR3预取8bit,那在I/O上是不是需要4个时钟才能传输完8bit数据?那总线位宽是64bit,是一次传输64bit还是也要4个时钟?

网友:
DDR3 pre-fetch 8bit是指 总线位宽:芯片位宽(即I/0控制器位宽)=8:1,所以从memory cell array经到 I/O到data bus需要做并串转换, 同时I/O的clock freq需要提升到4倍的core freq,因为上下沿同时操作,所以最后data rate就是8倍的core freq。

--> 总线位宽是64bit,是1个时钟周期传输的。

楼主:
   64bit一个时钟周期指的是core freq吗???

网友:
纠正一下我的说法:DDR3是ck双沿数据操作,假设总线上clock freq是800Mhz,总线位宽是64bit,那么理想状态下DDR3的频宽就是800Mhz*64bit*2 = 102400Mbit/s,此时DDR3内部的core freq是200Mhz。

--> 换句话说就是半个总线clock cycle传输64bit data,1个clock cycle就是传输128bit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