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有电源可关断模块的design,下电顺序的描述【已解决】

楼主(2015-07-27):
这是带有电源可关断模块的design,下电顺序的描述;

我想问下 2 和 3 的顺序是不是弄反了呢? 应该是先启动隔离信号,然后在关断时钟吧

如果按照上面的顺序,那么很有可能在关断时钟之后,启动隔离信号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有不定态传到与关断模块相连的模块内,导致功能错误啊

楼主:
图中顺序没有错,我想明白了,数据的传送只有在clock沿到来时候才会发生,所以先关闭clock是正确的

网友:
估计就是icg cell起作用的时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