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集成电路设计中的trace和track 以及rail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5-07-27):
集成电路设计中的trace和track 以及rail是什么含义?各位大神给点具体的解释吧?谢谢

网友:
就是route走的轨道,是虚拟概念, 做后端会碰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三个指的是同一个吗?

网友:
可以,我们都在空谈空,有意义么,建议你把上下文(context)拿出来,这样有针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