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CAN总线双线式系统的检测——汽车CAN总线仿真开发工具

楼主(2015-07-27):
CAN双线式数据总线系统是一个有两条线的总线系统,通过这两条数据总线,数据便可按顺序传到与系统相连的控制单元。这些控制单元就是通过CAN总线彼此相通的(即通CAN总线传递数据)。CAN双线式数据总线系统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在电控汽车上,国产一汽宝来(BORA)、一汽奥迪A6、上海帕萨特B5和波罗(POLO)轿车上均不同程度地采用了CAN双线式数据总线系统。因此,掌握CAN双线式数据总线系统的故障检测方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在检查数据总线系统前,须保证所有与数据总线相连的控制单元无功能故障。功能故障指不会直接影响数据总线系统,但会影响某一系统的功能流程的故障。例如:传感器损坏,其结果就是传感器信号不能通过数据总线传递。这种功能故障对数据总线系统有间接影响。这会影响需要该传感器信号的控制单元的通讯。如存在功能故障,先排除该故障。记下该故障并消除所有控制单元的故障代码。
排除所有功能故障后,如果控制单元间数据传递仍不正常,检查数据总线系统。检查数据总线系统故障时,须区分两种可能的情况。
  1、两个控制单元组成的双线式数据总线系统的检测
检测时,关闭点火开关,断开两个控制单元。检查数据总线是否断路、短路或对正极/地短路。如果数据总线无故障,更换较易拆下(或较便宜)的一个控制单元试一下。如果数据总线系统仍不能正常工作,更换另一个控制单元。
  2、三个或更多控制单元组成的双线式数据总线系统的检测
检测时,先读出控制单元内的故障代码。如果控制单元1与控制单元2和控制单元3之间无通讯。关闭点火开关,断开与总线相连的控制单元,检查数据总线是否断路。如果总线无故障,更换控制单元1。如果所有控制单元均不能发送和接收信号(故障存储器存储“硬件故障”),则关闭点火开关,断开与数据总线相连的控制单元,检测数据总线是否短路,是否对正极/地短路。  如果数据总线上查不出引起硬件损坏的原因,检查是否某一控制单元引起该故障。断开所有通过CAN数据总线传递数据的控制单元,关闭点火开关,接上其中一个控制单元,连接VAG 1551或VAG 1552,打开点火开关,清除刚接上的控制单元的故障代码。用功能06来结束输出,关闭并再打开点火开关,打开点火开关10 s后用故障阅读仪读出刚接上的控制单元故障存储器内的内容。如显示“硬件损坏”,则更换刚接上的控制单元;如未显示“硬件损坏”,接上下一个控制单元,重复上述过程。

网友(2015-11-26):
很好的分析 !!!

网友(2016-09-20):
这不就是冗余总线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