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产生的60-100MHz 900mV Vpp正弦信号,接入后级比较器输入端后幅度衰减很大

楼主(2015-07-27):
详细描述:VCO产生一个60-100MHz正弦信号,Vpp为900mV(直流偏置在5V左右),中间加了一个隔直电容(22nF),隔直效果很好没有直流分量了。
过零比较部分:
比较器(MAX9013,5ns上升时间)负输入端为一个为0电平(接地),一个(正输入端)接隔直后的VCO输出,用示波器测试发现管脚正输入端信号的电平最小值300mv,Vpp400mV,信号失真;负输入端没有直流偏置但有大概160mV峰峰值左右接近信号频率的干扰信号存在。未接信号时正输入端示波器显示有200mV直流分量。
比较器输出全为高电平,个人觉得前后级的影响在加电容之后已经分离了,后级不应该对前级有较大影响。求各位大神分析原因最好给出较为详细的解决方法。多谢!(准备试一下射极跟随器)

网友:
需要加缓冲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纯模拟电路,不是FPGA之类的逻辑产品产生的。

网友:
首先,你的900mV Vpp怎么得到的?仿出来的还是测出来的?然后,看看VCO的输出buffer是怎么个结构,有多大的电容驱动能力。最后,看你的比较器的输入结构会不会对前级电路产生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示波器测试出来的,另外我的电路没有使用FPGA等逻辑可编程的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再看看你的比较器的输入结构吧,只可能这个地方对VCO的输出产生影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