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电源芯片选择,我想知道它的CLK是干嘛的

楼主(2015-07-27):
在为arria II选择电源芯片,我同时选择了LTM4644和LTC3605进行供电,但是它们都有一个相位检波器的外部输入时钟CLKIN引脚,我不知道这个引脚是干嘛用的,而且芯片手册上的实例中没有看到这个引脚有接什么东西,我想知道可以不接时钟吗?

楼主:
以LTM4644为例,功能如下:
CLKIN引脚功能描述如下:

该引脚的工作原理如下:
再详细的描述如下:

就是想知道这个引脚到底需不需要接一个1MHz的时钟。

楼主:
我是新人,第一次选择FPGA电源芯片,求哪位大神告知一下。。。

楼主:
有人吗?拜托!

网友:
外部时钟引脚,如果不使用内部时钟,可以外挂自己需要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