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神指点:对于时钟驱动电路,为什么了几个反相器串联可以驱动较大电容负载?

楼主(2015-07-27):
请大神指点:对于时钟驱动电路,为什么了几个反相器串联就可以驱动较大电容负载? 我不理解

网友:
我也不理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建议看一下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透视》 这本书,里面有反相器链设计的思路
    以及 CMOS Circuit Design Layout and Simulation, 3rd Edition

网友:
反相器就是MOS电路,饱和情况增大电流能力

网友:
反相器串联是有条件的。串联的反相器的驱动能力需要等比放大。如果是相同类型的反相器串联是不会增加驱动能力的。

网友:
只有最后一个驱动能力是和负载直接相关的。中间的依次增大,起一个逐步缓冲作用,避免用一个inv直接接最终驱动的大inv。

网友(2016-05-09):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2022-07-19):
如果单一级直接推很大可能会推不动且会progdelay .
越推越大  会比较好 .
书上有推算比例多少
全部delay  =  每级 delay  + rise /fall time .

网友(2023-02-0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受益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