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X buffer 中如何仿真电源噪声对眼图的影响

楼主(2015-07-27):
我想在电源上加入噪声来仿真buffer的性能,该如何加?幅度,频率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楼主:

   说的不太准确,我想问的是serdes TX的driver性能,我采用的是CML driver,想要仿真一下当电源有噪声的情况下,对jitter的影响。电源噪声怎么加?是在电源上加一定频率的正弦波吗?如果频率固定是否可以真实反映电源噪声对jitter的影响?

网友:
对,多仿几次在不同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太麻烦了,能不能一下加入多个频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10倍频仿一下。如果那样你怎么知道是哪个频率的噪声影响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Because power ripple is sometimes correlated to TX circuit behavior.The better way is to insert parasitic RLC between ideal power source and circuit power node.
It can simulated power ripple effects and find out the circuit induced power ripple simultanously

This is my experience

网友:
回复 网友B:

   I said external power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