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calibre merge完dummy后LV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7-27):
我用calibre merge dummy的时候,生成了一个top cell,top cell下包含了两个cell ,一个是 mydesign,一个是mydesign_dummy,这样做LVS的时候就会找不到layout里的port,因为top cell里并没有包含port,而是mydesign这个cell里包含了port,怎么去掉mydesign和mydesign_dummy让所有的 cell都直接挂在top的下边呢?

网友:
你怎么merge dummy的, 一般是dummy加在topcell下面一层,这样就可以不用修改直接做lvs了

你让原top和dummy 平行,当然text就没法反映到新top上了

网友:
calibredrv , import gds, select appand ,

manu -- > create reference ---> select dummy gds top 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