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了一个电源转换的电路,工作的时候发热特别严重

楼主(2015-07-27):
12V转多个电压值,没有给外部电路供电的时候,仅仅是电源电路就要500mA的电流作为工作电流,发热很严重,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IC内部工作状态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请问

网友(2015-08-26):
芯片的限流电阻匹配一下!不要放太小了,可以测量一下限流电阻工作时候的电压,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