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st route后发现拥塞如何解决

楼主(2015-07-27):
post route后发现拥塞问题,eco没空间做了主要是由于拥塞区域是沟道preplace阶段该区域未做soft blockage导致的
现在post route后如何解决该拥塞问题比较好啊?
把reg 和clock tree fix住,然后再做hard blockage给沟道,然后opt?

ps:我使用的ICC

网友:
1. violation情况如何?
2. 从place 到routing 结束花多少时间?

楼主:
主要都是short什么,然后很难收敛,感觉是沟道空间不够,eco没有空间秀

网友:
1. timing violation情况如何?
2. 从place 到routing 结束花多少时间?
----
代价不大的话,重新PR,是比较省事的做法。

网友:
缺乏一些经验,

把route之前的单元(通常是postcts)的再调整下吧, 就是浪费下route和route_opt的时间而已,
再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