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信号并不是一直保持一个周期要怎么进行约束呢?

楼主(2015-07-27):
这个时钟信号,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个周期的低电平。实际代码也有用到它的上升沿处理数据。

这样子的时钟要怎么约束呢?

我自己猜想是按照普通的时钟来约束,周期则用它的 较小 的周期。

不知道对不对呢?

网友:
我自己猜想是按照普通的时钟来约束,周期则用它的 较小 的周期。
---
看和它相关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这个不能光看一个波形来决定。
要问相关designe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都有波形,有代码。。。不应该来问我了。。。

----

  通常设计, 按最短周期下约束,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某个cg输出的时钟吗?
你可以约束在cg之前

网友:
-waveform写清楚啊, 应该可以描述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waveform只能描述好占空比吧,时钟周期仍是固定的。但这个信号(spi_clk)是,保持一段时间的固定周期,突然来一段低电平,然后再回到固定周期的状态

网友:
我看了man create_clock
     prompt> create_clock "u13/Z" -name "CLK" -period 25 -waveform {5 10 15 25}
-waveform可以描述整个clock 周期的情况的,

就是你这种后面有点特殊的情况,

网友:
有点特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回答。   我现在就按照固定周期的那个时间来约束了,既然这个都能满足的话,那后面一段时间造成的比较大的一个周期也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