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verilog宏引用的问题

楼主(2015-07-28):
`define ABC 3现在我要用3_,请问在引用`ABC的地方怎么实现3_?
我只是简单化了这个引用,因为实际例子里面很多这样的引用,我不可能把`define ABC 3改成`define ABC 3_。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引用的时候直接使用`ABC_就可以了